HP V3000 关不了机!

楼主(2010-01-04):
机型:HP V3000
北桥是G6150,南桥是430,EC为3910
最初故障为不显示,后做北桥后可显示,跑3D没问题。但关机后电源指示灯还亮,电流在0.4左右,量各组供电都还在正常输出。
已换过南桥及EC故障仍旧,请教各位高手下步该如何做。
不显示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见到过呢。就是有的机器按下关机的它是休眠,而不是关机 。 你先做个系统看看试下咯

网友:
没有见过,嗯你先做下系统看看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吧!我单板测时都关不了呀!2楼分析的有道理,可能只是让它处于休眠状态了没有真正的关机,可这应该从何入手维修呢

网友:
把EC LID#那脚断开再试试嘛

网友:
关机也应该受开机芯片管理。

网友:
先测各个电源芯片的开启信号是不是高电平
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种诡异的现象还是第一次看的,,,,不过还是要学习一下的。。。呵呵

网友:
还是感觉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1月3日 遇到了和你完全一样的情况 我电话留给你,发个短信给我,我打电话给你。
我的指示灯不仅电源的亮,触摸板也亮,无线的也亮,电流0.4
我号码是18962806301

网友:
楼上的大哥太不厚道了嘛,你解决了就不能让小的们资源共享一哈呀。。。还得给你短信。。。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学费啊。。可学费你又收不到啊。。。是交给中国移动了得嘛。。。。

网友:
这种现象是有一组电没关断,查查吧

网友:
没遇到过,有知道解决问题办法的兄弟,还望支支招,免得以后遇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呵呵,先谢谢了

网友:
是啊 楼上的直接说出来多好 经验共享

网友:
如果其他确认都没动过都是好的 ~~话应该还是北桥的 因为你只动过北桥

网友:
那最后怎么好的啊,告诉下啊

网友:
换了个NB后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两例这样的故障,一次是系统的问题,一次是IO的问题。给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肯定是你的显卡坏了或没做好

网友:
换过新的显卡做保证没问题,要是有问题你来找我

网友:
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换个系统不行,加焊开机蕊PIAN

网友:
我碰到 一片是PCB板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我说大家是不是没搞清楚一个东西,这种维修的东西,文字怎么说的细,我都让楼主短信我,我直接电话给他 当面说了,还要我怎么样?我都舍得长途电话费,难道不舍得共享么,搞笑的

网友:
真的是换北桥好的吗?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过,这个北桥最好用新的,不要用折机的

网友:
前两天见到了一台与Lz一样的问题。解决了,是直流电源的问题。我司直流电源有五个,其中一个与LZ问题样的。用是原装电源就OK了。
直流电源是没坏的。也不知道问题是出在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