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0维修经过

楼主(2010-01-04):
NEC E6000 维修日记
是个二手板了,ATI9100 显卡,客户说是在什么什么专修的地方加焊了,短路了,以前还是按住就可以显示的。到我这时已快下班了再说也忙着给别人装机子呢,我有点不想接,客户再三的说你看看能修好不,看是不是短路了,如果能修的话就先放你这弄去不急一个星期时间,然后拆机,哎 可恶呀 ,电源接头都让那些家伙揪掉了 ,是不是故意的呢?我有点怀疑,裸板检查没有拆件,不过我看这是个北桥和南桥是一个芯片的 IXP150 到是有加焊的痕迹,ATI9100却看不出来,我晕了 ,我问客户,修机子时你在不,他说就在跟前,我接好电试试开机,能加电不过南桥有点发烫,随后就和客户谈好放下修了,马上定了这两个芯片。

网友:
这是原来的芯片
开机亮了  呵呵 真没有想到呀

网友:
没有啦!怎么好的?

网友:
不好意思 第一张是我换好了的,第二张是把坏的芯片和板子在一块照的 ,你问怎么好的,其实就是换了两个芯片,我怕换IXP150这一个芯片不可靠,就都定新的换了

网友:
不够详细啊

网友:
叹~~想我新手修本本~~一上来都是换供电芯片~不行 EC 不行 南桥~还不行~~北桥~~还不行就叫客户换板子~~~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修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