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8短路维修

楼主(2010-01-04):
本人新手,学修快半5个月了。第一次发帖,高手莫笑
三星P28  ATI芯片组  集显
现象:4A大短路
这款板短路,不触发的情况比较少见。所以板一拿过来看成色还挺好就直
接上电。啪啪电流打到底。马上拨掉电源。短路``
打各电感对地阻,MS正常,没有明显的短路。这么大的电流,电感怎么
会没有短路呢,不解
继续检查也没什么发现,很郁闷
以前也修过这款短路的,是CPU滤波电容问题。心想这块板会不会是有也是
有电容变质,上电就知路了呢。于是把所有的CPU电容翘起,上电。乖乖,还
真不短路。这都行,看样子是我RP太好
一个一个的量,发现一个阻值明显偏少。换上个新的。全部接上。我还以为
就要完工了。上电,又是啪的一声,马上拨掉。怎么回事。头都大了
反复测试,去掉所有CPU电感待机0.8,装上,哪怕只一个,短路。电容都是
好的。百思不得其解
只好先把电容去掉,量各电压。终于有了发现。CPU供电居然高达18V。第一
反应MOS。量CPU旁的MOS管,果然发现Q654和Q657的D极和S极击穿了。
应该是MOS击穿,18V电压直接加到电容。超过它的额定电压导致短路
换上,电容装上。上电,待机正常。上CPU,内存。电流跳,跳。到0.8不动
应该是北桥,断电。压北桥,电流跳,跳。啪````又是短路,我的天呀,敢
紧断电,要不CPU要烧了
难道是压北桥压的短路,应该不会。换上去的MOS管有问题,不应该呀。万用
表量一下,果然是刚换上的MOS又坏了。没办法。再换,这次我多了个眼,把
背面几个空的电容C18-C20补上,看图这几个应该是VDC滤波电容(出厂没装
上的应该不是掉的)。好了上电,空载正常。上CPU,内存。看电流跑到1A多
应该亮了,接外接,屏亮。反复几次匀点亮。终于松了一口气。

网友:
没装电容怎么会烧管子?楼主你觉得解释得通吗

网友:
是不是因为后来装上的电容我也不知道
反正装上就没事了
所以要么是我第一次换上的MOS管
确实有问题
要么就是因为后面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
4A的大短用万用表就可以量出来,有必要卸掉电容再通电试吗?

网友:
对地阻值是没有明显的短路的。没太仔量MOS两脚之间的阻抗了
本来想上图纸的,下载分不够。有图纸就看的更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