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自学测电路的方法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

楼主(2010-01-04):
复杂的还没搞懂就说一下DDR的内存供电路:

先找到内存上2。5存电点:第七脚,用万能表压住该脚,再用万能表的另一极接内存插槽旁的场效管S,如果阻值为0那么所接的场效管便是内存供电电路是的稳定场效管了。同样如此我们可以找到内存的供电电路中的滤波电容了。用此方法将万能表一极接场效管G极一极接电源管理心片的各脚找到电源管理心片各引脚中与场效管G极电阻为0的一脚便是该心片的电压输出脚。

任何的电路都可以能自己的特性在查找电路时把电路中的电子元件一一取下更有利于我们判断各电子元件中电路中的作用。

如我看到的一个内存供电电路:在电路中测量电容电阻时发现电容的电阻只有30,不正常(正常应该是由小至无穷大才对)。于是就想了,要不是电容开路就是与电容并联的电子元件开路了,取下电容再测电容正常。确定电路中还有元件有问题。用上面的方法我找到了一下贴片电阻。这个电阻的电路测量阻值与电容在电路中的测量阻值一至说明这个贴片电阻是与电容并联的。取下电阻,再焊上电容测量内存电压发现内存的电压达到了3。4V 很不正常。本来一个好板被我这一弄内存内压就上来了,和原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贴片电阻了。这让我想起了开机电路的原理,在接下时原来高电平被接地拉低为低电平,贴片30的电阻的作用应该是用来拉底电压的。再想找那个贴片电阻可以找不到了。想了一下刚才测电阻只有30于是不用电阻直接打原贴片电阻的两脚短接了,短接后测内存供电电压为2。48V正常。像这个电阻有电路中的作用这在书上没有看到过,但却实际存在的。像这种非常规的电路就要我们这些初学者提起一百分精神,不但要看书更要多动手,活用脑。

网友:
不错 经验啊!!!   跟你学下哈!!!!!支持你下 努力

yzz163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