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改驱动板

楼主(2010-01-04):
今天客户那过来一个机器,花屏经检测是驱动板坏啦,可是他的电源只有13v怎么改成5v的啊,【本人新手】各位兄弟说仔细点

网友:
7805   78系列   05  +5V

网友:
你想用通用驱动板改是吗,可你用的是什么驱动板呀要用5V。

网友:
驱动板需要的不就是12V吗  12V和13V有多大差别吗

网友:
看来你还要下好大的功夫学习才行啊,你自己说的也不清楚,别人也没多少人能看懂,怎么帮你?

网友:
不是通用的驱动板,是一块旧驱动板,只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