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美格770XC严重偏红色

楼主(2010-01-04):
一台美格770XC显示器在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显示器变色,严重偏红色,本人菜鸟,对于CRT显示器不敢碰,因为有那高压包,还有更不敢带电维修。不过我不会先查百度,再查基地论坛,发现显示器偏红有几种问题,一是消磁电阻坏,我听到开机响了一起,感觉消磁应该好的了,二是尾板虚爆,我看看了尾巴板后面焊接着一个屏蔽罩,我感觉我都不敢焊开这个看尾板,怕把问题扩大化,哎,至于偏色别的原因还有很多。怎么办呢?我把灯对着显示器主板,把焊点一个一个的看,终于发现高压包1脚有点虚焊,呵呵,马上加焊,问题解决!很是高兴,狂喜呀!虽然二手纯平显示器不值几个钱,但修好的喜悦无法用言语表达,所以发贴,呵呵,希望高手指点!同样是美格770XC显示器,还有一台,我不会修,拿去让别人修好,花了40元,后来我拆开看,原来是换了个行管,后来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花8元买了两个行管,换了一个,结果好了。总结原因是行管自然老化损坏。花钱买经验,感觉很值!

网友:
我有一台不是平板的CRT呢。。。休了近一个月了 把行管烧坏过 看你的样子我比你更菜 以前是图像横向不能正常显示 现在被我搞的图像一显示就灭了 ,,没心思再弄了 放一边了 先来学习学习

网友:
原来有这么多的朋友晚上不睡觉呀,真是夜行者呀,刚刚加焊高压高后以为大功告成,结果没有一会儿又不成了,呵呵,冒险到底,我终于战战兢兢的拆开显示管屏蔽罩,好难拆的,又加焊了尾板,好麻烦的。又怕加焊的短路,总之加焊后,现在烤机半个小时,终于终于完工了,感觉初尝维修,冒险呀,这样才能探出一条路来!

网友:
修的多了,你就不怕了。
严重偏红,而且时有时无:第一、和消磁没有关系,第二、和尾板虚焊的关系有,但是不大,因为尾板虚焊一般是某一种颜色丢失,不会出现满屏严重偏红。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和理论分析,故障应该出在管座或灯丝碰极,你可以在故障出现里测量显像管各脚电压来确定,操作时一定要小心。

网友:
楼主加焊高压包是把对象杀错了。这里不是产生此故障的原因所在。如版主所说应查管座,从RGB三枪电压入手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