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M352D出LOGO画面掉电!

楼主(2010-01-04):
刚接手一台神州的机器,客户反映就是不定时黑屏或死机,现在干脆就不开机了,检查后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现在修好了内存供电,但是问题有来了,每次开机电流就跑到1.25A左右闪了一下画面就掉电了,但是开第二次就可以开起来,每次第一次开机都是这样的情况,现在用3DMARK01连续跑了3次了都没出现黑屏!机器是二修机,上一手不知道为什么直接飞了一个5V的电压给风扇,一开机就狂转!(我以为只有在HP NV2000才会这样飞线)我把那根线焊掉了,风扇也转,而且能根据CPU工作来自动调整转速,这已经足够说明风扇供电电路是正常了吧?请问高手们能解答下为什么每次第一次开机都开不起来吗?

网友: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是V3000的,插电池第一次总是开不起来,第二次就可以了。。。不过插电源每次都可以,,,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是什么问题。。机器客户也拿走了

网友:
南桥,还有晶振都会引起的

网友:
会楼上的~~南桥已经摘下从新植株装上了,还是跑完码就掉电了,有时候开起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但是关机后半小时左右就又开不起来了!求救高手们如何解决啊?  神州的M352D诊断卡跑玩码后就掉电,要开几次才能开成功,每当开机成功后即使怎样关机从启都正常!但是关机后不理它约半小时后再开机就会进系统时侯掉电!请教高手们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