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T400主板,无核心电压

楼主(2010-01-04):
华硕KT400主板,无核心电压 ,测量上管D级有5V电压,S 和G级无电压,下管 S D G 均无电压,更换过电源管理芯片,请问各位师傅怎么修,谢谢
华硕

网友:
别的电压都查过了吗?VCC VID有吗? 电源管理芯片有收到EN开启信号吗?

网友A:
请参看电源管理芯片的pdf看一下他的 4个vid信号电压 和 Vcc供电正常不?? 还有芯片启动信号en电压直接由北桥提供 《那个有错的还请老师指导 》

网友:
查下电源芯片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