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DDR电压异常

楼主(2010-01-05):
我的显卡每次开机时会随机出现花屏现象,就是刚上电时就开始出现竖条纹状花屏,五颜六色的;但是关电后重开机几次就好了,现象不太稳定,有时开机又正常;
并且只要开机正常后,在关机前就不会再出现花屏,用软件烤机也不会再花,使用中重启时出不会再花,只有在关机一段时间后再开才会出现问题。
终于忍无可忍,拆下来自己修。拆开后仔细检查一番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最后上电测试又出现花屏,带电用万用表测量正常与花屏状态电压点时发现DDR供电不正常时就会出现花屏,因为没有电路图,只好自己分析,发现是一个PWM电路有问题如下图,RT9232无信号输出。输入电压均正常,但第3脚SS无电压,正常工作时有3V电压,显卡上另一个正常的RT9232该脚也有3V电压,所在判断芯片本身的问题
现找遍附近电子市场都没有找到这个芯片,不知各位知不知道用其它哪个芯片可以替代它的。零件型号是RT9232ps零件datasheet如附件。
我的显卡是ATI 1650的厂商好像是HIS,双DVI输出带S-Video 显存256M

网友:
显示器花屏的一般原因及解决方法

显示器花屏是极其常见的故障,产生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故障现象也有所不同,解决方法也各异。在文本方式下的花屏表现为字符混乱,在图形方式下通常表现为图形分层,由于受到内部或外部的干扰还会产生水平条纹。以下是一些心得和经验,希望可以供大家参考。
1.显示器产生水平条纹:其原因主要有两种:
1)外部干扰,如显示器的使用现场附近有电火花或高频电磁干扰,这种干扰会使显示器的显示画面产生白色的水平条纹。处理方法:避免在此种情况下使用显示器;
2)内部干扰,这种干扰会使显示器的显示画面出现黑色的水平条纹,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打开机壳检查一下显示器内部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电源的输出端或输出变压器等有无问题,因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原因涉及到比较专业的技术,所以最好还是请专业人士给予修理为妙。
2.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不当引起花屏:当显示器在WIN3.X和WIN95中分辨率设置不正确时,启动Windows时就可能出现花屏故障,即画面分层、抖动、严重的甚至出现黑屏死机的现象。处理方法:进入WIN3.X的SETUP或进入WIN95的安全模式,重新设置显示器的显示模式即可。
3.显示卡与中文系统冲突:此种情况在退出中文系统时就会出现花屏,随意击键均无反应,类似死机,处理方法:此时输入"MODE C080"可得到解决。
4.显示卡的主控芯片散热效果不良:这也会产生花屏故障现象,处理方法:改善显示卡的散热性能。
5.显存速度太低:当显存速度太低以致于不能与主机的速度匹配时,也会产生花屏现象,处理方法:更换更高速的显存,或降低主机的速度。
6.显存损坏:当显存损坏后,在系统启动时就会出现花屏混乱字符的现象,处理方法:必须更换显存条。
7. 病毒原因:在某些病毒发作时也会出现花屏,处理方法:用杀毒软件杀毒即可消除。电容失效引起显示器特殊故障的处理 故障现象:一台AOK彩色显示器,使用一段时期后出现故障。计算机开启后,显示器无显示,约5分钟后,显示器才逐渐亮起来,但屏幕右部较暗,且有水平黑线,之后缓慢转入正常状态。
故障分析:由于荧光屏一半较暗,怀疑行扫描电路阻尼二极管性能不良。此显示器行扫描管与阻尼管为一体,产生故障的可能性很小。用万用表测量行输出级电源电压为75V,当显示器转为正常后测量没有变化。由于显示器刚开机时无显示,除了与行扫描电路有关以外,还与视放及显像管电路有关。检查末级视放、显像管三个阴极电压。G为60V,R、B为70V,基本正常,再检查显像管栅极G1和加速极G2,电压分别为-150V和110V,G1的-150V电压随着时间增加逐渐减小,最后降到-60V时,屏幕显示也正常了,说明此故障与负压异常有关。且G1为-150V时,亮度旋钮失控。
故障排除:是什么原因造成G1电压异常呢?G1的负压是行逆程脉冲,经二极管D301整流后,从亮度电位器VR301中心点分压,再经二极管D311加到显像管栅极上的。刚开机时调亮度旋钮B点电位不变,但A点电位随着调整而变化,说明电位器良好,仔细测量,发现A点电位高于B点(-300V),使二极管D301截止,故而如此。那么B点电位是如何降低的?B点除与D301正端相接外,还与R338、三极管Q307相连,并通过ZD302串接到C325负端(C点),如果C点电位下降,则Q307将导通,B点电位必然下降。在显示器通电的瞬间,C325被充电,两端有近380V的电压,C点的电位是C325上的电压减去主电源电压,所以C点电位降低有两种可能:C325上电压增加或主电源电压降低。在对主电源检查时,发现滤波电容C221容量基本消失。换上一只新电容,显示器恢复正常。
小结:由于C221失效,使主电源输出电压脉动大,使C325充电电压升高,同时主电源电压略有减小,造成B点电位低于A点,二极管D301截止,栅负压升高,当C325经过很长时间放电,B点电位升高,等到高于A点电位,亮度旋钮起作用,显示器也正常了。如何处理开机黑屏? 我的个人电脑使用一年半多了,突然有次开机屏幕上漆黑一片,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回忆一下我并没有进行任何违例操作,所以这应该是个小问题。
首先检查各部件之间是否存在接触不良。但我拆开机箱,重新认真连接各部件后,却发现故障照旧,这下只能怀疑某个元件坏了。
我采用替换法(即把各部件拿到别人机器上逐一检查)。首先把显示器接到别人的显卡上,开机后屏幕上信息马上就显示出来,说明显示器并无问题。再试显卡,同样插在别人机器上,发现显示卡也是好的,我把声卡、网卡统统拔下来,这时只剩主板、CPU、内存和电源了。理论上说我的Intel CPU一般不会烧掉,有可能是主板出现问题了。果然不出所料,CPU一试,别人机器的主板马上就检测到它是133MHZ,这时我突然想起内存坏掉也会引起黑屏,于是再耐心地把2条16MEDO拔下来,又插到别的机器中去,开机自检,32M一点都不少。问题查到这里,就是主板和电源的问题了。
把主板从机箱上拆下来,耐心地把它上面的灰尘拭去,突然我眼睛一亮,居然有一个集成芯片的2个管脚接在了一起!我想起前几天拆机时不慎把螺丝刀掉在主板上,砸弯了一个管脚。我小心翼翼地用小刀将两个管脚分开,然后把各部件(除了声卡、网卡不必要)接上,开机!见鬼了?故障依旧,到了这份上只能是开关电源坏了。
于是拿来万用表一测,发现基本正常,除了Power GOOD上是0伏外,其它的基本符合标准,+5V的也有4.85伏左右,+12V也有11.25伏,应该可以工作,但是我不懂Power GOOD是何意思,没关系,量量别的电源如何,5.2伏!原来真是电源坏了。
由于本专业与电子有一定关系,所以私自将电源卸下来,发现这Power GOOD的引线在电源电路里有特殊的保护电路,这Power GOOD是逻辑电平输出端,当它有效(大于3.6伏)时允许主板带电;当出现异常情况时,为了保护主板和CPU,它会变为无效(0伏),我检查了一下电源输入端的电阻,阻值为零,断定有短路现象,检查整流电路,发现有一整流管被击穿,去中关村买个二级管更换后,Power GOOD马上变为5.1伏,OK!问题解决。
以上是我的亲身经历和体会。总之我觉得碰到硬件问题要考虑每个可疑点,理论结合实践,从而找出问题,解决问题,对于黑屏现象,从显示器、显示卡、CPU、内存、主板、电源逐一检查,应该可以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感谢!人好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