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背光不亮

楼主(2010-01-05):
冠捷ENVISIONVT26C/B10.2吋本,背光不亮,屏型号:CLAA102NA0ACW,LED屏,
屏供电IC是CT-020702-A,求大师们给个思路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拆屏,弄出那个LED管来接上12V电看他亮不亮.我觉得应该亮。可能是你主板没供电的思密达

网友:
楼主发的是不是液晶显示器啊,还是笔记本屏

网友:
是LCD还是LED的啊,10.2寸一般是LED的,楼主讲明白点啊,是液晶显示器还是笔记本屏

网友:
五组LED都没有电压,感觉是亮度控制没有

网友:
飞个5V控制   电压  就可以

网友:
现在找不到供电IC是CT-020702-A控制端,又该IC资料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没有控制电压吧,飞个5V过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