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宽屏14002型号旭日C466L 不能显

楼主(2010-01-05):
机器版号是LA-3691P ,此机电流跳到1A左右,不动了,外接不能显示,本机屏也不显示。2个桥的板,南桥,北桥和显卡集成,集成显卡的北桥加焊后还是一样,集成了显卡的北桥型号是LE82GL960 ,有修过此机经验的请给与分析,谢谢。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不触发的没修好,纯帮顶

网友:
拆了北桥重新植株。。。。。

网友:
重点要看一下电流的跳变是什么状态,换北桥吧

网友:
这种北桥不是很好做,认真做一下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14001的开机电流就到1A.后来客户急也没有修上,换了板子

网友:
到底是集成还是独显呀。要是集成的你加焊什么显卡。

网友:
断线的比较多哦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兄弟 是仁宝的板子  仔细查查  应该是北桥  不过那个不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