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风扇转数快问题

楼主(2010-01-05):
主板P5P800-VM cpu:赛扬2.66
开机风扇转的很快4500转且噪音很大,cpu温度48度(刚开机进bios里看的)
风扇也接触良好!
安理来讲Intel的cpu散热不会很大 为什么一开机就快到50度了呢?

网友:
50度正常啊。清理下看看是否灰多。有温控的,温度越高转速也就越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那么回事,,,风扇转的为什么这么快。新的!

网友:
那就是你买的风扇转数快! 买个和以前一样的风扇换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不是主板问题 最好处理下CPU上的导热硅 你买的应该是带温度控制的 风扇

网友:
可以在风扇12v串个120欧姆-240欧姆1瓦电阻调风扇转速。

网友:
主机能正常运行还有必要搞吗?
CPU温度50度?那算低的了

网友:
12v的线插到5v上,如果cpu温度不升高的话,应该行。

网友:
风扇燥音大可以在BIOS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