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蓝屏

楼主(2010-01-05):
会蓝屏,是主机的系统不行还是硬盘有问题还是别外的问题,请会的出来说上一说谢了!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装了系统还蓝屏就替换硬件慢慢排除

网友:
1:先检测主板和清理主板          2:先插拨内参或者换内参    3:重装系统    4: 代换硬盘

网友:
蓝屏都有代码的,看代码一般都能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装一遍系统,不行就是硬件的事,先内存,后硬盘,一样一样来,最后查主板,替换法!

网友:
蓝屏主要是硬件,问题了.电脑的几大配件 挨个查吧,替换法

网友:
电源不良也会出蓝屏。。。。。。。。。。。。。。。

网友:
那你也要先排出软件问题,,,再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装系统、换内存、检测硬盘

网友:
看代码呀
代码提示什么问题就处理什么问题呀

网友:
蓝屏看是不是你的cpu扇热不良啊 引起的啊  你看看cpu烫不烫啊

网友:
先检测一下硬盘,没有坏道了 在换条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