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故障

楼主(2010-01-05):
我昨天维修与到M2V主板这样的鼓掌,没有办法解决。请各位大虾指导下,
故障是这样的BIOS放电就可以正常使用,从新启动就D0,不跑码点不亮,再放电有可以点亮。
我刷过BIOS资料,没有解决。

网友:
今天接到一块M2V的,诊断卡的复位灯不停的复位,CPU1.45V,内存1.8V,,,,,南北桥威盛芯片的,以前也有一块一样的板,老烧CPU,两天时间烧了两个,真是倒霉。。。。大伙说一下,会不会 是南桥不良

网友:
加焊一下桥 应该 是BGA有问题

网友:
南桥我打过阻值500多,没发现无穷大,,,,,莫非是北桥有问题?       I/O是IT8712F-S的,目前没有配件换,怀疑是IO毛病

网友:
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主板一样的问题,呵呵,北桥不良

网友:
和北桥没有关系吧因为;清一下BIOS就可以呀/你先换一个I/O看看呀这样的I/O也比较容易坏呀

网友:
把75232拆了再说 别动不动就说要杀桥 桥是无辜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