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5寸 液晶显示器 怪病

楼主(2010-01-05):
来机为 开机亮 一下就 暗屏 高压问题 改高压板 原板是 电压板和高压板在一起的 挑断 高压保险电阻 改后+屏测试为暗屏 测 主电压和控制都有 就是不亮 把屏线拔下 单侧 背光系统 白屏 开机把 屏线插上 正常 但关机再开 还是暗屏 而且不缺任何电压
哪位高手遇见过 同样故障 请指教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没换个BIOS试试吗 ?

网友:
你怎么吧液晶的发到本本区来了

网友:
液晶里 没有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