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寸液晶电视此现象有救吗?

楼主(2010-01-05):
刚开机图像正常,放一个吧小时就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上与屏的连接线接触不良,用手按压试试。

网友:
驱动IC的排线断了

网友:
试过,要变好,就是找不到办法处理,又不敢焊。

网友:
这是屏坏了,在正常时,还是去二手机市场买了吧

网友:
刚开始好的??那先补一下芯片和排插线等看一下,把故障点缩小一些再说,如果是屏上的软排线,那就没法子搞了

网友:
应该是软排线断了。估计很难修复

网友:
你找修手机的,好象有压屏线的工具能试试

网友:
应该是场那里有点问题。你说一小时后会这样,应该是芯片坏了吧,换一个

网友:
应该是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
屏驱动芯片坏了或者FAC屏线问题

网友:
软排线坏了`
    ```

网友:
你问题出现的时候你查一下屏信号

网友:
如果是时间长了出这个故障应该是某个元件质量不稳定啊,怎么会是排线问题?

网友:
屏挂了。没戏

网友:
液晶屏还真爱坏

网友:
屏坏了,建议不要自己乱试修,发到广州或深圳专修屏的地方也许能修好

网友:
9楼  LCD电视机没有行场电路,CBVS信号出来后进视频处理IC后就是数据流信号了

网友:
和屏连接的软排线接触不好或软排线上的集成块有问题,这种问题在一般维修条件下是不好解决的。

网友:
21寸?很少见的尺寸,这种问题个人觉得没有维修的价值,购买一个二手代用屏毕竟也不贵啊。

网友(2010-02-04):
我建议不要修了,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屏上的芯片主控或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
屏驱动芯片坏或者是排线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开焊。。但机率很小。。但不排除
在就是屏坏了

网友:
是啊18楼说的对啊,液晶电视哪里来的场电路啊。。。又不是CRT和老的电视机~!

网友:
软排线坏了,或是屏坏了!但是两一小时才这样,可以基本排除屏了

网友:
和我的19寸显示器是一个故障,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拍拍就好了,有时候拍不好就不管它,一会自己又会好,奇怪了

网友:
LZ 这个屏可以修理 可以联系我 QQ914336923

网友(2010-03-07):
压压屏线,要用专用工具!

网友:
我也觉得是软排线的问题,很难修的

网友:
LZ你这个屏是屏问题 我可以搞好

网友:
直接找售后服务,一般是电视屏的电路有问题.液星电视就一块主板,一块电源板和一个屏.屏是带有电路板的.

网友:
时间长了才出来的看看屏板上的电感

网友:
给专门修屏压一下线或者换一张屏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板上某元件虚焊或某芯片不良造成的故障,刚开机正常说明屏是好的,在屏电路板上找原因吧。

网友:
我这有一台AQI的19寸液晶也是显半边,但是是一开机就这样,换了驱动板还是显半边,屏挂了,难修。

网友(2010-04-17):
受热后列驱动软排线变形了吧,想办法压压看,估计还能凑合用用。

网友:
也有可能是逻辑板芯片脱焊

网友:
毫不考虑!排线断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问题  个人还是别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