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 主板插显卡 不过内存

楼主(2010-01-05):
该板子插显卡就不过内存就档C1  不插显卡代码跑的都正常   供电都正常
希望大家给意见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试

网友:
你显卡是坏的吧!  量量显卡插槽的弓电正常吗?

网友:
一是显卡槽有问题  二是看看这个显卡槽下面有一个O欧电阻是12V风扇供电 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