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品牌丢失,如何正确刷BIOS?

楼主(2010-01-05):
我有一个MX4408X的显卡64M128位的,之前别人拿来是亮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亮了一下,但偏色,我就收下了。
可当我维修的时候,发现怎么都亮不了,插上哪主板,哪主板就亮不了,但是代码卡正确的走到底。我洗了N次了,现在准备刷BIOS,可是那张标被我加焊的时候烧掉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用什么方法能知道显卡的牌子及其经参数啦,显卡板上以经没有标了。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
按照核心,显存,PCB的板型

网友:
先用 PCI 卡带着启动到 DOS,用 nvflash 把 MX440 的 BIOS 导出来。 BIOS 中可能包含有子厂商ID(subsystem id),从这个厂商 ID 可以查到显卡的生产厂商。

频率参数的话,BIOS 中也有,试试看 NIBITOR 能不能识别。

网友:
喔,谢谢上面两位了,正是我要的答案,还有就是新达诚版主所说的,GPU 显存,PCB的板形,这几项中,PCB的板形怎么确定啦,前两位好确定,最后一项的确定参数在哪里啦

网友:
PCB 版型没有什么确定参数的,只能肉眼观察,在网上搜索相关图片然后比较。

网友:
用WINPE 加载一个刷BiOS的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  GPU 型号 显存种类大小 完了板好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