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E

楼主(2010-01-05):
开机就跑2E    不插cpu也是同样  急急。。。。。。。

网友:
我不相信,是不插内存也一样吧!笔记本的话内存报警的那种!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供电吧

网友:
重刷个BIOS要么测下CPU旁边的小三极管

网友:
你测试卡有问题吧

网友:
我换了好几个诊断卡  都是同样啊  不是诊断卡的问题啊

网友:
bios  也刷过   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