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维修一例,已解决

楼主(2010-01-05):
接到一台说是进水的R50e,安开机键屏幕没有反应,拆开后看板子上没有水,上BGA-160度烘烤了一会,上稳压电源,发现要等一会才会有0.02的待机,而且可以触发,摸板子有时又会掉电,怀疑是断线或者是虚焊了。于是打开点位图和PDF图纸,我知道MAX1631是关键,只要有待机电流,就可以触发,上电后22脚供电正常,23脚无电压,从PDF图上知道,这个是要有VCC3SW的高电平才行的,从源头的U61的59脚查出有电压输出,奇怪这个电压为什么没到MAX1631的23脚,结合点位图和PDF图纸,发现电阻R903到U28的连线断了,于是要高压包的铜线飞了一根线,待机稳定了,也可以开机了。

网友:
原来you就是传说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