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P4M890T-M2 (V1.0B)主板问题

楼主(2010-01-05):
精英的P4M890T-M2 (V1.0B)主板客户拿来说里面两下巨响后就无法开机了。现在诊断卡开机00,且无复位。

网友:
响声应该是电源里面的元件炸了,主板应该不会有响声的

网友:
不复位先查各供电是否正常

当然换电源试试,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盱眙桂林 -4 11111是不是“要”扣分呀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响了,当然要看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