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X5滴嗒滴答滴答的响

楼主(2010-01-05):
故障一闪一闪的发现Q311)损坏是J449,用IRF9630代换开机又烧了.阻尼二极管(D309),R341(10欧)都正常,没头绪了,不敢再换IRF9630了,找到一个J449换上去一插电就滴嗒滴答滴答的响请大家支招

网友:
呜呜 果然和我那显示器症状一样。。。还没有弄好 等 高手 !!

网友:
这个是796的通病~
甩到负载,用40W灯泡接上。
一般是后级短路。
重点检查整流管

网友:
看看行管坏了没有 一般J449坏是行负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