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给个东芝J50的声卡驱动,谢谢

楼主(2010-01-05):
坛里没软件板块,只有发这了,一台东芝J50修好后,重新安装系统,用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都不能装上声卡驱动,这是个日本原产的机器,东芝中国网查不到这个型号,到日本网站看不懂日文,上了驱动之家也没找到驱动,请坛里的兄弟帮看看,谁有这个驱动,请发一份,用EV查出是Intel 82801FBM ICH6-M - AC'97 ,Audio Controller [B-1]  万分感谢。

网友:
电脑公司特别版7.5 里面有,一定要手动安装不然会不出声,设备管理器-声卡-更新驱动-从列表或是指定位置安装-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把那个显示兼容硬件的勾去了-左边的框选INTEL,右框选 INTEL(r) 82801CA/CAM AC'97 AUDIO CONRTOLLER,如不行就选另一个试,按步骤一般都能装上去,
这个:intel 82801FBM ICH6-M-AC'97 Audio controller不是声卡的型号,你找到也没用.

网友:
我在网上看了呀用驱动精灵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