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进水维修

楼主(2010-01-05):
IBMT41进水不开机.先对主板进行清理,查各电感无明现短路,上电待机0.23,南桥暴热.因为进水部位在南桥旁边,待机又是0.23,南桥又暴热,上电再断电之后我又量了一下3V电感为50欧,所以我就将其臆断为南桥损坏.先干下来,3V电感对地3000多了,呵呵!!心想82801DBM又是你坏了.随便接了电看了看待机电流,已经回到正常状态.换桥之后却涛声依旧.自信南桥和换桥技术不成问题.看来应该是缺电了.看了*脏话*的电路分析,发现VCC1R5AUX没有.VCC1R5AUX由VCC1R5M经过Q46产生,测Q46PIN3无VCC1R5M电压,VCC1R5M又由VCC1R8M经过Q76产生.测Q76PIN3无电压,这里应该有高电才对.再测Q74PIN3已经有电压,可能Q74至Q76之间断线了.飞吧.上电待机正常.可屏不亮暗屏,无高压板主供电,测Q45栅极无VBL_DRV,VBL_DRV由62501PIN33发出,测PIN33出输出,此信号须62501PIN16得到开启信号后才能输出,测PANEL_POWER_ON已经通过R579正确输入62501.但PIN33没输出VBL_DRV.估计是62501坏了把.再飞线吧.将Q22上的VCC3P_DRV飞过去.屏成功点亮

网友:
这也可以的啊 厉害  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
来几张图, 这样看很费事

网友:
飞这么多线不知道用着是否稳定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 天逸200 DBM的桥换后也是待机0.23  且很烫   总是以为桥没有换好  后来从桥背面 量到一三极管开路了   没3.3V电压  素以南桥因缺电压而发烫  导致待机不正常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呀/传上来看一下呀

网友:
楼上说得对,有没有图。啊发上来看看

网友:
。。看来我的T40有救了。。也是上电0.23的样子。南桥很烫。换了两南桥还是一样的。
得回去看看是是不是一样的缺电压导致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