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100A 显卡驱动问题??、

楼主(2010-01-05):
联想  天逸100A  显卡驱动在管网下的驱动 安装就死机是什么原因 ??请教高手??

网友:
怎么没有出来说话呢 ???

网友:
请说明白是:安装驱动后是死机还是死机蓝屏。请到设备管理器里再查看一下显卡管理器部分是否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