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跑85和87

楼主(2010-01-05):
呵呵!!伪85,貌似跑85.前几天来一台X31,加电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拆开机器看各电压都正常.测试卡跑38有时跑85,加焊南桥后跑85,以为是安全芯片的事,想刷一个不测安全芯片的BIOS,但手里的编程器偏偏就不认这个型号为SST 49LF008A的芯片.无奈只能先放一放,今天又来了一个X32,看到X32一下想到个问题,以前不是也有个X32裸板死活不亮,装机后亮了吗.我现在的X31是不是也是这德性要装全才亮呢?呵呵!!想到这就有马上去试试的欲望.接上屏和带红外的那个小板后机器真的就亮了.不接屏和不接带红外的小板都不能亮.我今天是第一天知道,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下次大家遇到X3系的机器跑85和87不妨先接屏和带红外的小板试试,免得冤杀好人.

网友:
我遇到过东芝的机器

网友:
x31还有这个问题啊啊

网友:
你的本本北桥问题

网友:
嘿嘿,今天我碰到一台X32的,,本来点不亮,,不跑码,,加焊南桥后跑85,,研究了半天还查不出个所以然,,后来发现跑85原来是带红外的小板没有接的问题,,

网友:
遇得到你们还在讨论这个古老的话题,T40带安全卡的也有这种问题,X31 X32也是如此,如果丢了就刷BIOS

网友:
各位同学,你们这么说都不了解x31的整体结构,在thinkpad系列里面,x3系列的机器有个问题就是,他的红外线功能版(集成了音频接口和1394接口的那个小板)其实就是安全芯片的接口板,如果这个原理大家清楚地话,那么其他的一切问题大家也能联想到了,其实就是t40的原理,
希望大家以后能记住这一点,这个可是绝对的经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