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HY双面512M问题

楼主(2010-01-05):
用RST测试5,6芯片出错!1469B 我把5拆下后发现竟然没有焊盘!再用RST测试结果和前面一样的!请问这该怎么修啊

网友:
问题先说清楚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没焊盘还说怎样修

网友:
不是没有焊盘!只是没有线路和别的相连。现在第5个芯片拆了和没拆测试的结果都一样

网友:
这种东西我遇到过,无焊盘的那个是假的颗粒位。
这种降级的打磨条,是由16位的坏颗改成8位的来用。
焊盘上,第一个颗粒是16位改8位,第2颗粒是16位完好的,充当两个8位颗粒,第3个颗粒,是16位改8位,第4个颗粒是假的。整个内存上,实际上参与工作的,每一面上,只有1\2\3\6\7\8共6个颗粒。
从你报告的检测结果来看,你需要将每一面上的6和7位置上的共4个颗粒换掉,并且要用16位的64M的完好颗粒去替换,损失掉256M的容量,有点像拆了宝马的螺丝去修一辆自行车。我认为这是对资源严重浪费,没有价值去维修了,你认为呢?如果你只想从技术上去研究它,而不考虑经济效益,你拆了航天飞机修风筝我也不反对。

网友:
又学到了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