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压电源一体板是好的吗?

楼主(2010-01-05):
插上电源后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输出电压,ON-OFF与GND之间是3.4V和1.3V跳来跳去.+5V与GND之间电压是4.96V, +3.4V与GND之间是3.86V.还有一个+13V与GND之间是12.96V.从测量到的结果看电源输出这一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屏幕就是不能亮起来.

网友:
ON-OFF与GND之间是3.4V和1.3V跳来跳去   重点检查它   估计按键漏电或者弹不回来

网友:
先另外加以5V电压到ON/OFF脚看看亮不?

网友:
看看C5707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在3.4V和1.3V之间跳的时候,当电压是3.4V的时候屏幕上会出现那个没有信号输入的画面,当电压降到1.3V时那个画面就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屏是三星153V,好像没有看到您所说的C5707啊.如何检查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何加另外的5V电压啊,能不能给个图呢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过流保护在反复启动

网友:
ONOFF信号不对呀,也有可能是驱动板信号不对

网友:
还是搞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