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8-VMX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1-05):
有时没CPU供电,RT9246A,查EN有1。2V,接的一个L43贴片三极管是不是431????有CPU供电的时候几秒后断电,没CPU供电时就不会断电,什么问题

网友:
测一下附近的 2R2  之类的 电阻 看看 以前 遇到过 不上U  有电压 也不断电  上U  就断电  就那个小电阻的问题 你试试

网友:
没有2R2电阻,有时就正常,有时就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RT9246A坏了

网友:
在CPU没供电的时候不断电,用笔去量EN脚的时候就断电

网友:
cpu
供点有短路

网友(2010-03-23):
L43贴片元件不是431,而是两个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
测场馆的对地组织  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