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 HL-1504A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0-01-05):
HEDY HL-1504A开关机正常,菜单显示正常,接信号线屏是一个蓝屏.我刷了一个24C16芯片的程序OK了,现在把程序发上来.

383 Bytes,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前以为是MCU坏了.结果和MCU没有关系,我再把MCU的程序传上来,就是1M的ROM芯片

网友:
这个上空白2416也行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装不能保存,每次开机都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