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670K不加电

楼主(2010-01-05):
EPSON 670K 打印机之前电压过高不开机了,打开之后保险没事,400V的那个大电容坏了,换了之后能开机也能正常打印,但就是有吱吱的声音感觉就好像是露电的那种声音,用了几天后又不开机了,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麻烦各位给讲一下,谢谢
电压过高

网友:
电源开关触点打火,有吱吱声,使电源板时通时断。电源板上的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在热机状态下阻值未变大没起到保护作用,冲击电流过大使开关管击穿。LZ请检查开关管正常否。

网友:
另外,400V的大电容漏电也会产生吱吱声,易烧断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