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楼主(2010-01-05):
我这有台D620  第一现象是花屏  外接正常 因为这机子有显卡的通病 所以按显卡开机  结果开机一闪 就灭了    再就开不了 闻起来有点糊味。。。
拆机一看果然8734A  给烧焦了  换了一个上去 还是不行 电流一点点 往上涨 从0.8 到1.2  1.6   2.0.。。。。。到3A多的时候就赶紧断电了  拿板子量吧
北桥短路 郁闷   又仔细量了一遍 别的地方还是没有明显的 短路 拿下北桥  结果桥不短了  量主板也不短 狂晕。。。再按上 还是短  加电烧结果北桥特烫
各位老大这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沉住气,找短路。

网友:
换个新北桥

网友:
取下北桥.量量有问题否,没问题再加电触发看看短不短,不短再装上.重点对照纸查各供电点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

网友:
按住开机就完了 。。。没有遇见过  下次按住要小心

网友:
楼主你看看显卡背面的MAX8632供电芯片有问题没?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供电什么的 我都弄过了了  还是短  拿下桥来的时候   量着就不短  但是拿下来的时候量着桥也不短 啊

网友:
量测一下充放电IC是否有短路

网友:
使用加电测试法试一试。对着短路的地方加3V电压看哪里发烫

网友:
看一下显存啊

网友:
北桥 烫 要不我怎么能轻易的拿下北桥呢。。。。

网友:
学习了。。。这贴子要多顶。。
不过第一张太模糊了鸟

网友:
换了个北桥   北桥布短路了   不过板子上还有微短路   找了半天也没 找出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北桥又短了

网友:
把IC和北桥都换了吧  可能IC和北桥都坏了

网友:
是不是桥没有做好啊     还是别的地方有短路的?

网友:
LZ你如何测的北桥短路? “电容吗”?  有时候是骗人的!  还有电流能从0.8---逐渐跑到3A  开机不掉电,不像短路,因为短路会保护的 .  电流貌似太大  你看看是否缺少一组供电,把北桥从新值好,供电确定都正常后,做下显卡试试 或许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