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奇怪故障的主板

楼主(2010-01-05):
碰到一个主板,精英产 惠普台机上的  主板型号为 mcp61pm-hm  。 刚拿来看了下 网卡芯片爆掉了。  拆掉网卡芯片后开机,显示风扇错误 自动关机。 我看到风扇转起来,然后停下,然后又转起来 再就自动关机了。 后来我开机后进bios  等十几秒钟后就可以进系统了,再次关机重启一切正常。  但是只要断电时间一长 ,又会报风扇出错。必须进BIOS等会才行。 风扇是没问题。这是什么故障,如何解决。 请各位师傅帮忙找下故障点。

网友:
换一个风扇试试?

网友:
楼主刷BIOS试了没啊

网友:
cmos电池换过没,还有查一下电容。

网友:
机箱内有SYSTEM风扇吗?该风扇转速不正常系统会报错,HP的台机带测速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 风扇外接12v 电源 ,启动机器 风扇仍然要停一下。来个高手解答下。

网友:
HP机是这样的了,要原装风扇,要不就会报错。找风扇
引用 网友B:

惠普原装风扇  跟其他的 有什么不同? 能指教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未见过这类故障,有待学习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这个问题,也没搞定,换IO没用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这个问题,也没搞定,换BIOS没用

网友:
把bios里风扇检测的关掉试一下

网友:
hp的机子问题就是多。而且都是稀其古怪的

网友:
是不是风扇插头没插在cpu fan 上啊,遇到一次是插在别的上边,没有插在cpu fan 上

网友:
把bios里风扇检测的关掉试一下
引用 网友D:

惠普BIOS 超级简单  里面跟本找不到检测风扇的地方

网友:
把风扇 的电源接口换一个 试一下

网友:
你拆了网卡后,网卡通南桥的数据线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排除一下南桥,
还有网卡的电压和周边有没有短路的现象啊?

网友:
刷bios 试试。品牌机就这样,不支持购品牌的。

网友:
故障已解决, 惠普傻逼BIOS  设定cpu风扇转速必须达到一定数值。 我用几个静音风扇换来换去就是不行。后来听了 9楼建议用了个高速风扇解决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跟楼主一样的主板,不过我放那里半个月没管了,前二天拿出来,他又能检测到风扇转速,正常了,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