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01-05):
修一块清华同方台机845GV-M2型主板 测复位电压1.71V  按复位键没有跳变电压 主板上真U就不断重起 那位师傅帮帮小弟

网友:
南桥问题,先加焊南桥,不行再换

网友:
是不是时钟电路故障  内存供电零点几  内存个时钟没有电压 跑马道C1 FF掉电 然后就不断从起
晕那  搞了一天没结果 望师傅指导一下 多谢

网友:
PCI 复位正常 以上真的U就掉电不断重启

网友:
跪求 师傅们指点

网友:
怎么没人回帖 师傅们 帮帮忙吧 多谢

网友:
在U假下测量各主要数据是不是正常。

网友:
-CPURST应该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不跳变是用示波器打的还是万用表打的。如果是电表的话很难看出跳变的

网友:
不插内存会反复从启吗?有电压治具吗?有的话,上治具会有从启的现象吗?

网友:
忘了说是清华同方品牌机 配置如下:CPU2.66GHz/256/533 内存256M 集成显卡 南桥是FW82801DB 电源管理芯片RT9248A

网友:
今天这块板子已经修复了 原来是内存供电场效应管20N03L击穿导致供电电压不正常 CPU复位电压无跳变 时钟无信号 望对大家以后维修有所帮助

网友:
跑到 C1 到FF  明显就是内存电路上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