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跑“C30C”码是什么意思?内存好的。

楼主(2010-01-05):
如题。815EP跑“C30C”码是什么意思?内存好的。

网友:
那就是主板上的内存供电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查内存的供电 时钟 然后再刷BIOS试试

网友:
把内存拿来擦一擦,然后再把插槽刮一刮看看.

网友:
不插内存,停“C1”,报警。插内存,停“C30C”,不报警,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