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加电不亮

楼主(2010-01-05):
东芝M50加电不亮,测试卡跑过内存38,69,52,最后停在d2,不能亮机。集成显卡。感觉再走一两步就要亮机了。外接也不亮。请教,哪里的故障?手头没有BIOS文件,从官网下载的rom文件(比实际编程器读出的略大一点点)刷上去,故障现象一模一样也是停在d2。

网友:
外接显示器亮不亮    看一下休眠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点像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裸板外接也不亮,跑码倒d2后风扇停转。没找到主板上和机壳上设有休眠装置

网友:
修笔记本真是难啊。。。新手帮顶了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再来试试

网友:
发现光驱接口处有一C559电容对地短路但并非电容本身坏,对地短路不知通道何处?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光驱接口这里明显不该短路呀,光驱供电5V正常。测主板其他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亮。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