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00主板能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0-01-05):
如题,主板映泰的,CPU是好的,试过了,、然后就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显示00,请问高手,是否是要刷BIOS呢,手里没工具,要刷的话要去别的地方,谢谢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U座需了。然后在刷BIOS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是诊断卡还shi cpu负载

网友:
好多一个桥的主板 有空焊的的可能性

网友:
NF的板子00就刷BIOS(好的可能在30%不到)80%是桥空焊,也有32.768不起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