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 白屏,通电1117整流管只有5v并烫手

楼主(2010-01-05):
三星940nw通电白屏 15v 5v供电正常,屏板上的1117整流管只有一脚油5v电压并且很烫手,白屏故障依然没解决
,max1748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芯片
三星

网友:
求助有经验者提供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屏板上的1117整流管只有一脚油5v电压并且很烫手
.........................................................................................
1117有没有拿下来量量哦 换个上去试试

网友:
量了,没坏,找了个台机换上去还是烫手,

网友:
后面有短路了

网友:
上面那位兄弟能否在具体点,后面的芯片多了,可否细说下,说个具体的解决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查后面滤波小电容有没有漏电的小贴片

网友:
一般三星的爆电容的多!!

网友:
看样子是有短路啊 你可以先短开你怀疑的部分在通电摸下芯片还汤手不/

网友:
来自: 贵州六盘水
往后跑电路试试,怀疑有问题的都断开看下。

网友:
屏供电的,滤波电容有穿的,要不就是LCD控制器

网友:
1117不是整流管,是三端稳压,3脚是输入,2脚是输出,量2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试一下白屏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重点测一下滤波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 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