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英雄 8600gt 显卡故障. 数字显。模拟不显....

楼主(2010-01-05):
就是有一块8600gt 的显卡.   及故障为不亮.
像这种高热量散发的主芯片.散热你在不好.都会是主芯片虚焊的!
但是 我做了主芯片后....   在测试发现:数字头能亮了.但普通VGA头还是不亮.
就是在滴一声时.屏幕有闪一下的反应的. 之后还是黑这屏..
怀疑是没有做好gpu.  又做一遍. 还是如此.  模拟口的电容电阻.3极管.也都加焊了!
无作用....
急急急急!!....  真的...
有哪位帮助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看看VGA信号接了74系列IC没有
接了的话,换一个

网友:
是 有一个 。 有一个74系的IC。
但是换了其74 。  还是原来的故障!
找的是块同样的显卡的74。 但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