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教世纪之星有待机难启动问题

楼主(2010-01-05):
我的是世纪之星自由战士3的电源,用的是2005B的IC ,目测无异常,拆前后级管量无损坏,待机有5V,可是短接绿线能听到开关管那个位置有像继电器一样的一声吸合的响声,然后风扇不转,多连续短接几下风扇能转,有电压输出,就是第一次一接不能开机,没有招弄了,在线等朋友们指点啊,多谢了~

网友:
难道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我说得不够清楚故障,还是我人缘不好大家讨厌,这是第二个请求帮忙的问题,本以为坛友能给点指点的,想不到到今天一个人都没有回复,极端伤心!
去年也发过一个请求帮助也是一个回音都没有!真是应了那句话靠人不如靠自己啊,我会努力的!

网友:
原因可能是某一路输出电压不正常导致保护回路动作,常因取样电阻变值开路所致。试强制启动后测量各输出电压便知。

网友:
谢谢唐兄的指点
经过努力已经搞定了这个让我头疼的电源,说出来气死人,就换一个东东就得了,不过还不确定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我也说不清道理,现在我再修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看看,如果OK那我就上图告诉大家是哪里坏

网友:
修电源是讲耐心及毅力的,没一定的定力是难玩得转。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没看过图不敢乱说话,呵呵!不过强制启动倒是个办法,至少可以看出是后级问题还是控制部分出问题,只是感觉风险有点大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只能猜测:保护了。在没有图、没有测量数据的情况下,具体原因无法判断只能乱猜了。

建议:瞎摸乱整,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学习技术可看本站基础区和置顶的帖。

网友:
刚刚搜索到了这个页面,我在修一台世纪之星的时候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开机保护,待机5V及开机PSON5V正常,查不出明显故障元件,短接绿线有瞬间输出,有时多开几次可以启动。楼主的不是已经修好一个了吗,能不能说说经过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只世纪之星2005B的电源,也是有紫5V和绿5V就是不能输出各级直流,期待楼言主介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