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黑板X600PRO一长两短

楼主(2010-01-05):
X600PRO 256M128BIT报警一长两短,测过GPU,显存,1117等供电均正常,晶振有27M正弦波,金手指上时钟上,复位脚不对地,不无穷大,金手指上的总线测试均正常,用ATIFLASH  -I测试显示:
adapter bn dn    did     asic         flash          romsize     test    bios p/n
  0       01  00   5B62  RV370   m25p05/c     10000       0000      -
(好卡其它各测试项都一样,就是test显示的是pass)

刷BIOS,atiflash -p 0 his.rom -f
显示:
old    DeviceID:  5B62
new   DeviceID:  5B62
old product name:
new product name: DESCRIPTON:113-BYS8ZH05-OPR-HT RX600 256m\128B CRT\TV-P\DVI-I 300M\400E
old BIOS version:
new BIOS Version: 008.015.119.000
FLash type : m25P05/c
Programmed=0  romsize=10000
rom not erased
error OFL01:press  "1" to continue
换过两个BIOS芯片,并且重新植过珠,拆掉第一脚的上拉电阻,测第1、2、5、6都是一样大,第3、7、8脚都是187,以前看过有贴说低于200就是GPU挂了对否。

网友:
那得看电路设计了.有的电路设计本身对地很小.DEBUG卡当多少?

网友:
PLLVDD电压正常,GPU就挂了

网友:
PLLVDD电压在哪里测量啦

网友:
刷新命令  -f  后面 有-atmel  -sst  -st  三个不同的命令你分别  输入这三个命令  试下

网友:
-atmel  -sst  -st  都用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斑竹 就是厉害我看不懂 但是支持能够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