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6E910GL-ML

楼主(2010-01-05):
原故障..暴电容.无显示...换电容后.测内存电压无.CPU无复位..换RT9202...内存电压正常...假负载.电压.复位.都正常....上CPU跑D1..无维修思路了。.求助高手..麻烦谁有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两块一样的。.都是同样的问题..都是RT9202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