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换板后敲盘???

楼主(2010-01-05):
我原先有个硬盘不小心烧了硬盘的电路板,以为盘体没有问题,结果网上淘了一块,结果换上后有异响,敲盘,硬盘型号为WD800,原板的型号为,2060-00192-000,更换的型号为2060-70192-000,那个店主说两个盘可以通用,不过要换BIOS,直接换板,结果就是敲盘.后来我又把原来的bIOS换到新的板上去,结果没反应了,请问是什么问题,这两种型号不同的板能互换吗?互换后要换bIOS,是我那个原来的bIos烧了,还是这个本身盘体有问题?

网友:
兄弟我也有一块一样的盘跟你一样掏了一块电路板回来敲盘,我的跟你不一样,我的是WD800BB的盘我换上电路板,也敲盘把原盘的BIOS换上就OK(前提是主芯片,驱动芯片,电路板号一样!)盘体和磁头必须完好,如果要是BIOS也坏了就找相同型号的盘把ROM备份出来,然后把坏盘换BIOS,跳成安全模式进去刷ROM就OK

网友:
问题补充:换板后盘是能认出的,MHDD扫面发现坏道占了百分之90以上,这是BIOS问题还是盘的问题?请有经验的讲下,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板子不匹配造成的换个一样的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