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电流跑0.1后不动

楼主(2010-01-05):
今客户送来台HP V3000 .刚开始是不显..于是折机做显卡..装机能正常进系统.一切都正常.但关机怎么都关不了.,重做系统也不行.又折机加焊8760 等各芯片后.待机0.02.开机到0.1就不动了.郁闷中..各位大虾们碰到没有?
芯片
显卡

网友:
连焊 保护了吧

网友:
北桥短路了

网友:
修笔记本真是难啊。。。愿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8760没焊好!重焊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 CPU电压出不来

网友:
楼主加焊短路了吧,故障扩大了,修本焊功很重要。

网友:
确定没有动其他芯片。折下是显卡重做后还是开机0。1。能正常关机了。就是跑不来。在线等!!!!

网友:
连焊和有短路

网友:
可以准确的说,一开始你的机子关不了机是系统的问题,有些机子对某个版本的系统不兼容是很常见的事。真要是硬件引起的,也不是致命的。后来你的机子加焊后不能开机了,故障自然在你动过的地方,要仔细回想你的维修过程,最有可能在那个地方把故障扩大了。这样才能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把他取下来在装一次!~

网友:
BGA的时候碰掉小东西了呗

网友:
CPU 有上锁没

网友:
我有台华硕的也是修好了 正常进系统 半个小时左右就关不了机 不知道怎么修 期待楼主能修好。。

网友:
没必要动其他东西,就是显卡没坐好,dv2000没做好也会出现着样的故障

网友:
后级有短路,查哪短路

网友:
加焊要注意啊 故障扩大了

网友:
楼主加焊短路了吧,故障扩大了,修本焊功很重要。8760拿下来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