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E盘

楼主(2010-01-05):
MT-6E盘,接上pc3000加电能正常就位,但一加LDR(不论A区

或C区)就敲盘,一直加不上,请高人指点下,这种盘还能修吗?

如果能修请指条明路,不胜感激!

网友:
有的盘加LDR是会敲 但敲会就好了 你等时间长点看看能行不 不行换板子看看

网友:
6E 盘是MT的一种过渡盘,修复率很低。就加C区的多试 、多等下,不同意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