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FIREWALL/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ICS)不能启动,提示错误5,拒绝访问

楼主(2010-01-05):
WINDOWS FIREWALL/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ICS)不能启动,提示错误5,拒绝访问,
局域网中的机器不知何故有三个服务全部都被关掉了,分别是Computer Browser、Windows Firewall/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ICS)、Workstation服务,出现了网络ID与工作组灰化,访问网上邻居看不到任何机器,现在通过手动可以启动Computer Browser和Workstation服务,解决了网络ID和工作给灰化问题,但是启动Windows Firewall/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ICS)时报“错误5,拒绝访问”,同时从控制版面中设置ICS 以及启动系统防火墙显示:windows Firewall/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ICS无法启动,必须重新启动电脑,之后OK,但过不了一会,又会出现这个情况请高手们指点!!!
此问题就最近出现,想尽办法都不能解决,系克隆版 专业版都试过 病毒也杀过

网友:
跪求办法,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看看事件日志。ICS依赖的服务,或者安全策略里被禁止运行。

网友:
不是不禁止了,出现问题电脑从新开机又可以了。过阵子又不行

网友:
是同一台机器吗?听楼主说的可能也重做过系统了,而且不只一次,如果没有重新分区的话,可以怀疑下病毒或木马,有很多木马杀毒软件都检测不出来的。也应该按3楼说的看下日志,看下服务停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