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脚双列直插开关电源厚膜型号?(已解决)

楼主(2010-01-05):
一电源8脚双列直插开关电源厚膜型号爆裂,看不清型号,
各脚功能如下:1、接474电容 2、反馈 3、电流检测 4、5、漏极 6、空 7 、电源 8、地

答案在9楼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源?最好上个图,看能不能帮助你!

网友:
辅助电源用这8Pin的模块有几种,有二个PDF发给你参考:

网友:
应该不是22A , ,  不过用22A改也行. .

网友:
昨晚我至少对比过10种类似的ic,但无一吻合。不知道楼主的图有无错误,有电流检测而且带有场效应管的ic少见,恐怕是高端货。1脚的定义很可疑,如果1脚接电容,是否还有一个脚接电阻?或者1脚电容并联电阻?
比这个ic高端的如TEA1521P也是八脚,但脚位定义不一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资料,恐怕是大海捞针。

网友:
如果照楼主这个脚位定义好像找不到常用的IC来对应,如果楼主方便,建议把照片发上来看看。我试着正看和反看都找不到相应的IC。应该是待机之类的小功率IC吧?

网友:
会不会是3842的啊!!!!!

网友:
我看绝对不是3842,楼上的说的不对,楼主不行把电源改了得了!

网友:
前两天突然想起来还有这么个贴子,这个IC应该是英飞凌的ICE2A165 /ICE2A265 /ICE2A365,这个IC的资料如下

网友:
好像长城电源有一款,是用这样的IC,不过不 知道是 什么 型号一般坏都是这个IC,烧爆

网友:
杨工见识广,昨天看见一同事拿一海信变频冰箱控制板,待机电源的厚膜是这个型号,ice2a165
和我所找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