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370主板,故障是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0-01-05):
有时能开机,个电压正常,跑马正常,可有时候就是不能启动,什么都不跑,像死机,不过摸一下cmos就能跑马,各位有没有见过这种故障的 ,还有一个就是,1117怎么是2v,我换了,还是2v,求解,谢谢!

网友:
把32.768的晶振换一个。

网友:
同意2楼,另外1117你量的哪个脚是2V?

网友:
一般370通病在 CPU坐子  把坐清洗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