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小芝麻管N41是什么啊

楼主(2010-01-05):
贴片小芝麻管N41是什么啊,找了好久资料都没找到。

还有s1A,在表上查它算是-1A的呢,还是算1A的

网友:
版位号D13 是双二极管

网友:
测一下 应该可以判断了哦

网友:
谢超版。 D13我早看到了,但我在板测它正反向二极体值都在500左右,很接近,不像二极管,而且二个脚的那端的二个脚是直通的!  一个脚那端的脚接运放的+脚,该运放的输出接一场管的输入G,该场管的D接3.3V,S过另一场管的D极S极最终输出CPU座的VTT电压。

另外想问问大伙遇到这样的东西,比如那个s1A,该怎么办啊,搜又搜不到,只能吹下来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