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M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5):
故障现象:待机电压有,按下开机键,电流指示0。10,然后掉电。再次开机,电流仍然是0。10,手摸I/O芯片暴烫。I/O损坏,换一个LPC47N254AAQ的I/O芯片。开机正常,电流到0。45左右,不继续增大,量内存供电,正常。观察板子,发现U29 MAX3243烧了一个洞,于是换掉。开机电流还是在0。5左右不上。机器不亮。再量电感上的电压,发现无1。05V的VTT和1。2V的VCC1-2-MCH电压量PQ12,PQ13无短路现象。换PU2 MAX1715,开机仍无输出,于是才想起来查工作条件,量11,12脚的RUNPWROK无高电平。查信号来源U77的6脚无任何变化,查U66的1脚RUN-ON高电平有,2脚1。25VPWRGD有,5脚供电有,但是4却无输出,判断U66损坏,换U66各项电压正常,机器点亮,烤机2小时无任何问题,机器完工。

网友:
换的东西蛮多了,LZ技术很强。

网友:
楼主太牛了,我是新手!

网友:
楼主能把u什么的具体的型号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一次烧毁这么多东西还真不多见

网友:
楼主强人啊..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支持下,有技术,有耐心,有信心!!顶